楼主(2007-03-20):
两台变频器控制的7。5KW电机旋转方向相反,变频器控制电机力距一大一小,力距大的电机拖动力距小的电机呈逆转状态。两电机并保持恒定力距。力距大的电机要作调速作用。

  请问可选用什么样的变频器,要怎么样安装。

网友A:
小的一台改用直流电机,力矩由直流电机的励磁来调节,转速由主电机的变频器调节。这在变频器的加载测试台上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