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现在接到的任务是,用单片机做Z X轴的控制。
但我只会简单的单片机编程。对Z X轴的控制没有思路。
希望单片机做过数控系统的高手多多指点。
       先谢谢!!!

网友A:
对Z X轴的控制就是对步进或伺服控制器发出开关信号、正反转信号(开关量)和驱动脉冲,楼主不会要求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线圈吧?(功率不够的)

楼主:
谢谢!!! qyzdh 的回复。

不是单片机直接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线圈。
有驱动器的。
不知道怎么用ZX来控制曲线.
有没有 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许多PLC现在都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指令(如松下FPΣ)但这些复杂的算法要在单片机上用汇编做出来简直是不可能的(速度、精度、抗干扰性能等会比PLC差些)。如果不是太计较成本的话,用现成的PLC要方便许多而且PLC的资料比单片机的资料系统得多,也容易读、容易上手。

楼主:
松下FPΣ的价格如何?

网友A:
大概千把元吧,我不是做销售的。具体可联系021-64805178的销售人员。

楼主:
界面用触摸屏吗?
触摸屏的价格又如何?

网友B(2007-05-14):
需要先学习数控的插不远里

楼主(2007-08-06):
先解决走直线。

网友C:
楼主看看我的PIC弹片机的程序.是走直线的.最多能走65025个脉冲.带6位LED显示.走2轴的话要先看擦步运算.用单片机完全可以做出来的. 线切割上用的就是2轴的.89C51单片机
顺便问一句楼主是PIC论坛上的吧!ID多一样

网友D(2007-09-05):
可以在一些编程书上选一些插补算法1

楼主(2008-09-22):
插补功能取消了.系统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