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发热问题

楼主(2007-03-21):
我司现有一台加工中心,主轴转速在100~4000之间,在跑2000以下不发热,加工精度还能接受,在跑到2500以上时,主轴就发热而且加工精度也差10个丝,大哥们说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换主轴轴承?

楼主:
晕啊,没人反映点啊

网友A:
我觉得是轴承润滑的问题,润滑脂应加注适量,太少润滑不良,太多易造成轴承散热不好,转速低了温度升高不明显,转速高时温度迅速增高。最合适的加注量是轴承滚道空间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

楼主:
我这主轴是有循环油冷却的,油路查了没有堵塞现象,油压也正常,就是上了2000油温都跟着上了

网友B(2007-04-20):
2000转以下没有问题,超过就发热有轴承的原因也有电机的原因。轴承不是精密的主轴轴承,电机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