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求教高手:昨日遇到一台三菱FR-A540-7.5KW变频器用于库房提升机.共有三个段速.减速时间共四秒钟.每次高速在45HZ停车时都会出现E.OU3(减速过压).变频器外部加了制动电阻.但总感觉内部制动单元没及时导通.制动电阻不起作用,请问这个机型的制动功能是通过参数设置才起作用,还是当电路检测到过压时就直接开通内部制动单元.急!!!

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A:
不晓得,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不用设置,如果外加制动电阻还不行的话需要考虑加制动单元了,不知道你在外接电阻的时候是否把他自己内部的电阻短接铜片拆了没有

网友C:
参数查看一下,是否设置制动有效;

网友D:
提高制动时间,调整到10秒试试

网友B:
不需要设置参数,不知道你有没有外接制动电阻,你可以在变频制动的时候测量一下变频的N(X)和P两短的电压,如果电压超过了680V话应该考虑装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这个变频在P和PR之间应该有个短接片,你在PR端子后面就可以看到内部的制动电阻了。在外接制动电阻的时候要拆掉这个端子,我很久没用三菱的了,记得也不是特别清楚,不知道端子名称对不对,说明书上有这个方面的说明,最好还是找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E(2007-10-28):
你初始化一下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如果还不行的放就给我联系,相互学习一下嘛!
电话:13724348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