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工程中要用到断电延时功能的定时器,不知道哪家的哪一款好,各位前辈能不能推荐一下?最好是知名品牌的。谢谢!!!

网友A:
三菱、松下、欧姆龙。。。。。。按你的电压、延时时间、触点容量去选型。

楼主:
我们要求延时时间至少为半个钟头,但是欧姆龙没有延时时间这么长的定时器!!
以前我们用的是3RP1505,但是有点贵,想换一款经济实惠的。

网友B:
奥通米克的不是很贵
一个半小时的计时器买国产的一样用啦这够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