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各位大侠:
           小弟目前正做一项目,以前对收放卷系统接触不多,请大家指教.
           系统要求讲来很简单,收卷和放卷均有动力,在收卷和放卷之间安装有垂直放置的六对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命名为1-6,正常运转时物料位于对射传感器3-4号位间,物料处于无张力状态,当收卷速度变化或其他因素引起物料在1-6间变化时,放卷要实时变化,保证物料处于无张力状态,要求收卷和放卷在控制上是没有联系的.(因物料的特殊性,物料不能施以张力)
           简单的说,就是不管收卷怎么变化,仅凭六只光电传感器来控制放卷的速度,来实现物料无张力控制.请各位大侠指点思路供小弟学习.
           系统用PLC+变频控制.

网友A:
你是做薄膜机的吗?

网友B:
根据位置改变变频速度进行跟踪就OK

网友C:
利用物料在光电传感器之间位置的变化来改变放卷电机速度的变化

网友D:
你是作轧机吗

网友D(2007-05-25):
大家互相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