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线的有效距离

楼主(2007-03-21):
求助  我的三菱控制箱离控制按纽站的距离要移动到150M,请教各位的可行性.先谢谢了

网友A:
控制箱用什么做呢,触摸屏还是直接的按钮?

网友B:
控制距离
如果是接近开关之类的传感器,肯定不行,如果按钮开关,控制线路和电源线平行,也危险,我是在线路中加继电器的,才使PLC工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