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我单位中频加热床子出料口处有一台0.55KW的小电机,主要是锻打材料加热后由此电机拖动链条运送到滑到至锻打工位.该位置温度较高,这台电机最近频繁烧坏,平均3天烧一次.是怎么回事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QQ:695591711  老信,看到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请确认,电压/电流,线圈的接(法星/三角)是否与电压相符,环境温度不超过40度问题都不大。

网友A:
请确认,电压/电流,线圈的接(法星/三角)是否与电压相符,环境温度不超过40度问题都不大。
QQ:676365189

网友B:
打开电机检查线圈烧毁的原因,过载还是缺相

网友C:
有几种可能:相的接触不良,导致不定时缺相。
                 电机容量过小,负载已达到电机最高负载临界。
                 电机频繁启动或长时间工作,环境影响散热不好。
                 保护开关设置太大。

网友D:
5楼说的比较全面!我同意他的说法!

网友E:
这电动机烧坏的原因应该是限位开关不良造成电动机到位后不停止烧坏的

网友F:
在修电机的时候查一下轴承

网友G(2007-05-15):
每次坏是换新的还是修 ?

网友H(2007-06-24):
过载了吧

网友I:
电机经过维修后,空载电流就会变大

网友J:
个人认为 1过载  建议装个过载保护  2缺相  查下线路 3环境温度 拿个温度计测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