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没用过,哪位大虾能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用单片机吗

网友B:
有。加我。QQ243588442

楼主:
我的邮箱是yjukh # 163.com
楼上的大哥能不能把资料发到我邮箱里?
谢谢了!~~

网友C(2007-05-04):
用编码器试试

网友D:
楼上的如果没做过就不要乱出馊主意

网友E:
市场多的是,用PLC或运动控制卡

网友F:
一般用脉冲方式能控制伺服的PLC或是定位模块
或是脉冲发生器、运动控制卡、或是数控系统
可以控制步进
三菱的就有好多的能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G:
看看这个,几百块一个。
http://www.atcnc.com.cn/ST-K01/ST-K01.HTM

网友H:
我有现成的,500元一个

网友I:
把主板放电,再试一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这样做的!
工控机\模拟量输入输出板卡\数字量输入输出板卡\GPIB卡
工控机\模拟量输入输出板卡\数字量输入输出板卡\GPIB卡
我公司是上海康泰克广州总代理;主要产品有:盒式工控机、工控一体机、电子硬盘、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出输入、串口通讯、GPIB通讯卡等!

欢迎各位致电!价格合理!莫错过时机!

联系电话020-82324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