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问题

楼主(2007-03-21):
有没有那位大虾研究PLC原代码破解的      别误会我并不坏想法    古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兄弟们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大家探讨一下  互相学习

网友A:
PLC解密网上多得很,不是只能解二位数就是收费的。一般的PLC编个穷举的小程序就能解掉,复杂点的先用串口监控软件读出正常加密/解密的信息、分析出地址和算法后也就OK了。

网友B:
请教各位,施耐德的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