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在同一根电缆内部的电缆芯中,假如一根芯带电后,其他的不带电的芯也会产生电压,有时候这个感应电压还很高。通入220V的有的芯的感应电压可以高到上百伏特到1,2伏特,请问感应电压的大小同什么有关?有什么办法能消除吗?麻烦各位大虾回复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感应电压的大小与电缆绝缘介质及电流的频率有关。
方法:
    1.选择介电损耗正切较小的绝缘材料(如聚烯烃绝缘)的电缆。
    2.采用对绞或星绞结构的低电容屏蔽电缆,并等电位接地。
    3.使用直流代替交流,消除电缆分布电容的影响。

楼主:
屏蔽电缆只对外界的干扰起作用
可是在同一根电缆内的多芯电缆怎么样可以消除线与线的感应电压呢?

网友A:
除了总屏蔽外,电缆屏蔽的方式还有:
1.每芯都分别屏蔽,但无分支护套,芯线之间的屏蔽互相导通;
2.每芯都分别屏蔽,也有分支护套,芯线之间的屏蔽互相绝缘隔离。
3.某些用于特殊场合的复合屏蔽(主要用于军品、宇航等领域)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3.6 里有相关规定: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楼主:
成本是否也会成倍的增长了呢?
如果我只是为了消除其中一芯已经断电或者不通电的因为其他通电电芯而带来的感应电压又如何处理呢?
是不是可以接上其他的器件来消除呢?比如电阻之类的。

网友B:
感应电的频率肯定不底,是否可以用小电容旁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