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急求“螺杆挤压机控制系统”的具体控制电路:
压力传感器调整电路,信号差放大电路,功放以及电机类型

网友A:
一个压力传感器,输出为4~20mA,一个智能仪表,输入4~20mA,输出4~20mA或0~5V,再加一个变频器就行了,我们厂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