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那位大哥告诉我,模拟量模块EM231的..6ES7 231-0HC22-0XA0与6ES7 231-0HC20-0XA0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只是硬件版本的升级,修正了一些小BUG,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B:
这2个是一样的,版本不同,都是4通道模拟量的输入单元;
EM231  231-7PB22-0XA0  是2通道热电阻输入单元;
EM231  231-7PD22-0XA0   4通道热电耦输入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