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7-03-21):
永宏的PLC有没有哪款机型有内置电位器的?
eg:  三菱的有VR1 D8030;VR2 D8031;
       欧母龙的有AR250,AR251;

网友A:
没有内置电位器,但你可以考虑使用指拨开关(DSW)来代替其达到的功能。
功能指令78:FUN78 DSW。具体说说明请参看<使用手册1>

楼主:
那样肯定要占较多的I0点,我的案子如果客户同意,不如买个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