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07-03-21):
请问,为什么松下伺服MADDT1205用CW和CCW脉冲可以控制正反转,但是用脉冲加方向却无法控制正反转,伺服驱动器设置无错,请帮忙解答.PLC为三菱

网友A:
怎么脉冲加方向无法控制正反转,我一直这么用的.什么状况?

网友B:
你的脉冲频率有多高
不妨调高点看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
但是如国占用两个脉冲口就可以正反转,但是脉冲加方向就是不行,参数也应该没有错,
PR41,PR42选择模式的,应该没有错啊?
奇怪

楼主:
我也控制过别的,台达,三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松下有点问题

楼主:
接线应该也没有事情啊,我用的是内部串电阻的那几个端子,不是外部需要串电阻的那几个?

楼主:
别人把线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