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1):
请问三角函数中tg 和tan是一个意思吗?正确读音是什么?           谢谢!

楼主:
请问三角函数中tg 和tan是一个意思吗?正确读音是什么?

网友A:
求一个角度正切的意思.
tg是在数学公式中的表示方法,而tan是在C语言中编程用的一个函数.
比如要求30度角的正切,在数学公式中就表示为tg30;
而在C语言编程中为tan(30*PI/180);需要把角度转换为弧度

楼主:
谢谢 楼上的swaizj我明白了.

网友B:
tan是新标准tg是老标准,现在基本不用了你可以查一下新出的书,都改了

楼主(2007-05-27):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