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

楼主(2007-03-22):
请教三菱师傅
我现在准备用FX2N控制2台机械动作要求能单独运行
我想用MC/MCR来给程序分段在用手动选择开关选择
各自的动作不知道能否行的通希望各位指教
谢谢啦

网友A:
要求同时动作吗?

楼主:
要求就像两台PLC控制一样两个机器能各自动作,手/自动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啊

网友A:
我一般用步进梯形图.你说的MC/MCR应该也可以得

网友B:
自动、手动. 单独动.同时动,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david-wzy@163.com

楼主:
先谢谢两位帮忙
我这两天就要写程序拉
到时候还有什么问题我会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请求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