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2):
用变频器调压来控制路灯节能,要求:前半夜全压,后半夜把电压调下来10%达到节能目的。输出电压不受电网电压影响。请问高手 变频器能做到吗?

网友A:
你这样还不如换个二次侧可改抽头的变压器,用个控制箱实现切换就可以了,成本比较变频器要小得多。

网友B:
我们有单相调频控制器,就是为灯光调节设计的,出口欧美产品,如有兴趣可联系我,价位比变频器及调压器便宜.

楼主:
楼上朋友你们最大的路灯变频器的最大功率是多少?价格如何?请报价.我的 信箱:lhkyx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