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2):
本人用IC693CMM321模块与工控机通讯,程序运行1年半左右,自己写的通讯程序,现在通讯经常中断,必须复电才能恢复,按模块上的ReSet按钮都没效果,不知为什么,哪位高手可以给我些提示,谢谢!

网友A:
换个ET模块,就能知道问题出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了,还有通讯线的问题。也换一下。建议先换根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