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2):
本人新手。。。。。。最近机子上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这个服务不知道怎么的启动不起来。。。。。导致软件界面一定时间跳个警告窗口出来,但好像不影响使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用手工启动提示说”可能是服务内部错误没有返回错误信息“。。。。。。。有哪位大哥知道的么??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一开使没事的,后来装了6.0的PROTOOL后就出现了这个毛病,重装系统都不行.
最后没办法,用别的机子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管理器不好用的情况,是安装完的管理器中找不到本地计算机以及驱动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2008-02-22):
哈哈!已经解决了!其实非常的简单了,根本不需要重装系统!详细的请参考: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en&objid=18865336&caller=view

我的问题是"0X8004005;卸载--删除--重装ALM--搞定!almdb.mdb文件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ws\almsrv

其它同仁碰到同类问题可参考!

网友D(2008-09-23):
谢谢三楼的提供的链接!

网友E(2009-02-24):
有用的,谢拉

网友F:
只能收藏了,没有发现问题。英文的也没太看清楚。

网友G(2009-04-03):
先谢谢楼主,问一句有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H(2009-05-18):
为啥看不到精华贴

网友I:
谢谢三楼的链接,在界面右上角有个“中文”按钮。点开、中文界面就出来了。

网友J(2010-01-29):
安装西门子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总是说your system has not been modified

网友K(2013-03-25):
我这几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用了以上的全部办法都没有搞定,包括西门子网站的指示,不知道问题再那里,西门子的东西真是烦人!

网友L(2014-02-11):
我这两也出现这个问题,看了上面的方法,那是XP的,现在是WIN7系统的,如何搞定它呢,

网友M:
我也遇到过  不过在360中找到了  因为自己禁用了 一个 服务  就是这个的

网友N:
哦,问题还是有人会提出来的!

网友O(2014-04-30):
我昨天也出现这问题,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都启动不了,最后没办法直接重装系统了。

网友P(2015-06-25):
今天才发现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P:
回复 网友M:
到底是禁用了那个服务,好像是优化软件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