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2):
公司有个自控项目,现在遇到了怪问题,请教了很多人都不知道问题根源,不知道哪位大侠能给指点指点!
我们是用变频器控制水泵电机转速从而控制压力。用的S7-200的PLC,组太用的是组太王。
每次开机运行都要将PLC程序重新下载到PLC里一次,系统才能升压,要不然,系统根本升不上压,
程序的功能也是忽好忽坏,有的时候能正常,有的时候就乱套
  各位专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不稳定呢?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分析原因呢?问了很多人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呀!!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很笼统具体一点
到目前你有没发现什么问题
如确定程序没问题那就看下PLC本身怎么样

网友B:
如果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的话,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主要是程序编得不好,上电时ERR信号阻止了正常运行。重新下载程序时变频器是有电的、没有LU等ERR信号,运行就正常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目前为止,发现PLC程序的PI 调节没调好,导致追压不精确,而且发现组太程序也有些变量上的错误,可是我们曾经已经调好了,而且正常运行过了,不知为什么现在又会变成没调好,程序又有变动,似乎是它自己发生了变动。
请问QYZDH,你说的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什么是ERR信号啊?程序怎么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