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编码器,E6CP-AG5C的输出信号

楼主(2007-03-22):
请问:E6CP-AG5C的输出信号,是否on就是低电平输出,off就是无输出?如图M81 on是否就是0度?谢谢!

网友A:
编码器A、B相的输出如下图。如果有Z相就是每转一圈出一个脉冲。
编码器分开集电极输出、长线输出等要根据实际情况向供应商咨询,买错就麻烦了。

网友B:
e6cp-ag5c是绝对编码器8位集电极开路输出,你要根据它的输出形式配你的输入电路,具体高低电平是相对的要看电路.E6CP-AG5C没有输出时为他的"原点",不一定是你要的"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