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2):
在下属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于物理算术一窍不通之笨蛋,但偏偏又有一个关于变频器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故漫游此地,发现高手云集,估计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谢谢各位先。
事情的原由是我买了一个英国产的唱机,到手后发现转动速度偏慢,于是查找原因,才发现原来电机是需要110V/60Hz的电源,而我国的供电是220V/50Hz,110V的电压好解决,而这个60Hz的要求就是控制交流电机转速的根本,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变频器,但一到手,俺又傻眼了,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我想让频率在60Hz左右可以调节,电压在110V的单相供电,下面就是这个东西的图片,谢谢

楼主:
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说明书,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A:
佩服,这个主意都能想出来。

网友A:
有意思,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输入是单相,输出是三相的,只使用单相,好像有点复杂,是不是把变频器检测缺相的功能给关掉就可以了?没试过。还是让用过这种变频器的人来提供方案才好,有些参数还是要设的。

楼主:
卖家告诉我,L1、L2是电源输入端,T1、T2、T3是电源输出端,如果只用单端,就取T1、T2作电源输出端,然后在5(12V)的端子给一个12V的直流电的正极,9(Vin)的端子给一个0-5V的直流电的正极,10(0V)的端子是以上直流电的负极,这样就可以工作了,要求接好后先用频率器测量一下,利用9(Vin)端子的0-5V的可调直流电来看频率是否符合要求,我接好后还是不知道怎么用,看来俺真的是太笨了也,请大家仔细帮帮我吧。。。

网友B:
就这个问题?只要把马达皮带盘改小20%(周长)或唱盘增加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问题?只要把马达皮带盘改小20%(周长)或唱盘增加20%。
这种改法不是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不可能这样改才考虑上变频器的呀...

网友C:
真是服了YOU。能这样配机器。看来楼言主是个烧客哦。有些机器缺相也不会保护的。用两相试试。输出电压可以调的。

网友D:
卖家告诉我,L1、L2是电源输入端,T1、T2、T3是电源输出端,如果只用单端,就取T1、T2作电源输出端,然后在5(12V)的端子给一个12V的直流电的正极,9(Vin)的端子给一个0-5V的直流电的正极,10(0V)的端子是以上直流电的负极,这样就可以工作了,要求接好后先用频率器测量一下,利用9(Vin)端子的0-5V的可调直流电来看频率是否符合要求,我接好后还是不知道怎么用,看来俺真的是太笨了也,请大家仔细帮帮我吧。。。
其实没那么难吧,最简单的方法,再加个变压器啊,变频器输出3相380的电源,变成110V就可以啊,用变频器输出60HZ就可以,设置么,我看看说明书后,感觉应该这样
L1,L3接220电源,12V跟FWD短接,MVI接两个5K电阻分别接+10V和0V

网友C:
输出不需要变压器,如果它本身不带缺相保护,就直接接输出试试。电压可以通过改基本频率来调整。将基本频率改为120HZ。当在60HZ时,输出大概就110伏特了

网友E:
呵呵,干脆弄两个变压器算了,一个调压一个调频,那么大的变频器来调频率,亏死了,而且变频器一般都是调电机的,弄起来会不会有问题都很难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干脆弄两个变压器算了,一个调压一个调频,那么大的变频器来调频率,亏死了,而且变频器一般都是调电机的,弄起来会不会有问题都很难说啊。

这个办法倒是好,但哪里有50Hz变60Hz的东西卖呢?

网友F:
去了解一下单相的变频电源吧,可能比较实惠.....

网友B:
有买这变频器的钱不如去淘个220V50Hz的同步电机。

网友G:
请问唱机多少银子,变频器多少银子?

网友H:
这个有意思,可惜我未用过那变频器,帮不了你。呵呵,看热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唱机多少银子,变频器多少银子?
都不贵,总的现在算起来大概500多米吧,就是这个速度让人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告诉我,L1、L2是电源输入端,T1、T2、T3是电源输出端,如果只用单端,就取T1、T2作电源输出端,然后在5(12V)的端子给一个12V的直流电的正极,9(Vin)的端子给一个0-5V的直流电的正极,10(0V)的端子是以上直流电的负极,这样就可以工作了,要求接好后先用频率器测量一下,利用9(Vin)端子的0-5V的可调直流电来看频率是否符合要求,我接好后还是不知道怎么用,看来俺真的是太笨了也,请大家仔细帮帮我吧。。。
其实没那么难吧,最简单的方法,再加个变压器啊,变频器输出3相380的电源,变成110V就可以啊,用变频器输出60HZ就可以,设置么,我看看说明书后,感觉应该这样
L1,L3接220电源,12V跟FWD短接,MVI接两个5K电阻分别接+10V和0V
请问"MVI接两个5K电阻分别接+10V和0V"中的这个MVI是什么意思呀?谢谢

网友I:
变频器调唱机.........无语拉...............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郁闷中顶一下,请问智能ABC/Z兄,哪里有便宜的单相的变频电源卖呢?,谢谢

网友J:
变频器不是变频电源,它根据电机的力矩调节电流电压频率,所以电压不稳,这里可能不能用吧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问问各位大侠,究竟我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呀,有在重庆的朋友吗?有就可以当面请教了...

网友K:
换个直流电机如何
用双向可控硅调速,经济实惠

网友L:
建议你还是考虑别的办法吧,用变频器你还要考虑到过载保护等等等等问题,参数也不好设,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等于做了一个控制系统,要考虑得咚咚多了去了,光拆装线就够你忙的(你需要个装配电工噢),当然如果你坚持用,可以联系一下,大家共同探讨emal:lhy20011862@163.com

网友D(2007-07-29):
再说详细点吧,LI。L2接220电源,T1。T2。T3接电机,3。5短接或者加一个开关控制正转,8。9之间接一个5K的电阻,9。10之间接一个5K的电阻,不过看最后一张图,输出应该是可调的,不过没说明书我也不知道,量一下,不行在输出加个变压器,很简单,不用考虑缺相什么的,基本上富士我 用过到现在所有型号都有保护的,至于里面怎么设置,我不知道,实际设的话可能能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