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2):
最近几天自学plc,有下面几个问题,期待大虾们的出现
1 位存储M
  教材上说位存储M是存储程序中间运算结果的。看到一个例子:用step1~~4对应
 M0.0~~0.3,教材上程序用了四个置位复位器进行对step0.1~~0.4的置1。见图
我的问题是:照教材的意思是图中第一个置位复位器完成的是对m0.1的置1,第二个
是对m0.2的置1....直到完成step4的置1。  置位复位器并没有编号,是不是默认一个扫描周期里第一次出现的置位复位器对应的是m0.0,第二次出现是对应的是m0.1?

2 定时器
 s7-300有 脉冲定时器(SP)
          扩展脉冲定时器(SE)
          接通延时定时器(SD)
          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SS)
          关断延时定时器(SF)
  这些定时器的触发也就是启动条件是什么?脉冲定时器(SP)、扩展脉冲定时器(SE)
、接通延时定时器(SD)、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SS)的启动条件是 高电位 1 还是
 上升沿??
 定时器在启动之后,在设定时间内t内如果输入条件又满足定时器的启动条件,那
 定时器是重新计时还是继续计时???

谢谢了

网友A:
s7全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B:
置位和复位是要有编号的吧,定是器当然是不能用脉冲做启动条件的啰,要不就是有自锁的辅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