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2):
步进电机有一个脉冲信号线
还有一个脉冲方向线
对应的plc上应该有什么输出线,才能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旋转方向

网友A:
我用的是Y0或Y1做为脉冲
其他的输出都可以做方向控制啊
当然我这是Y0/Y1输出脉冲的PLC

网友B:
对应晶体管输出的Y0或Y1控制脉冲,如果是FX3U的Y2也可以
其它点控制方向
速度用脉冲频率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