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3):
如果从触摸屏输入100分钟(输入时间可以任意,输入最大是输入100分钟)进行定时,怎么才能保证不溢出
(用的PLC最大定时54分钟)
要怎么设定?

网友A:
用计数器可以,10分钟记一个数,

楼主:
问题是输入的时间是变动的,

如果知道100分钟的话,还可以

网友B:
计数器..时间的精度是多少啊?1分钟?那就计100个数

网友C:
触摸屏的设置是可以修改的,默认是-32768~+32767,你可以把它改成0~100。同时在PLC里做一个60秒的计时器、满一分钟输出。再用这个一分钟输出的上沿去驱动计数器,计数器的设定值就是你触摸屏设置的“100”(或任意数字)。这样就不存在溢出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回答。。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