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3):
目前在做一个小的控制系统,采用PLC和触摸屏方式,PLC输出16点,输入8点,触摸屏5.7寸,一套总价控制在3000以内,请各位帮忙选型,急!谢谢

网友A:
用国产的吧
三菱的5.7寸的屏最低的也接近3000的了

网友B:
用深圳显控的吧,那个不错
显控7寸262144色真彩人机界(介)面
7寸参数

1、型号:SA-7A 、SA-7B

2、显示区大小:7.0″(长 : 宽 = 16 : 9)

3、分辨率:640×480

4、亮度:250cd/㎡

5、颜色:262,144色真彩

6、对比度:250 : 1

7、背光灯寿命:50,000小时

8、触摸板:5线高精度触摸板(单点触摸寿命>3500万次)

9、通信口:USB、RS232、RS422/485

10、用户内存:12M

11、供电电源:DC24V(±15%)

12、功耗:6W

13、CE认证:符合EN50081-2和EN50082-2标准

14、FCC兼容性:符合FCC,Class A

15、耐压测试:1000VAC,1分钟

16、防护等级:IP65(前面板)

17、工作环境温度:0~42℃

18、工作环境湿度:10~90%RH(非冷凝)

19、外壳材料:工程塑料ABS+PC

20、外型尺寸:216.0×150.0×40.5

21、安装开孔尺寸:208.0×143.5

22、重量:约1.5㎏

23、级态软件:SamDraw3.0

网友B:
如果价格高了,可以考虑4寸的
1、型号:SA-4A

2、显示区大小:4″(长 : 宽 = 16 : 9)

3、分辨率:480×272

4、亮度:200cd/c㎡

5、颜色:262,144色

6、对比度:250 : 1

7、背光灯寿命:30,000小时

8、触摸板:4线高精度触摸板。

9、通信口:USB、RS232、RS422

10、供电电源:DC24V(±15%)

11、用户内存:12M

12、功耗:4W

13、CE认证:符合EN50081-2和EN50082-2标准

14、FCC兼容性:符合FCC,Class A

15、耐压测试:1000VAC,1分钟

16、防护等级:IP65(前面板)

17、工作环境温度:0~42℃

18、工作环境湿度:10~90%RH

19、外壳材料:工程塑料ABS+PC

20、外型尺寸(mm):130.0×81.5×28

21、安装开孔尺寸(mm):122.0×73.5

22、重量:约0.2㎏

网友B:
公司名称:  深圳市显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宋先生
电  话: 0755-33935810
传  真: 0755-33935830
地  址: 深圳市福永新和新兴工业园4区A栋5楼
邮  编: 518103
主  页: http://www.Samcon.com.cn
北京办事处  海淀区清河
电话010-59870341
传真010-59870342
QQ:21327661

网友C:
深圳人机Eview触摸屏5.7寸不到2000,加上PLC在3500左右
有意可以联系我
邮箱:hebkcjll@tom.com
电话:0451-86251145-89
        13796622145
           康创集星—— 贾丽丽

网友D:
松下FP-XL+GT21=3000

网友C:
松下的GT21是真彩,3000都下不来

网友C:
如果输出能省2点,用松下FPX-L30R-F加上Eview的MT506L差不多3000

网友E:
用LG 的30点的经济型PLC加EVIEW的506L  不用3000 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有问题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