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3):
有一台中频炉他的供电变压器是1600KVA的初级10KV次级电压是600V的下面是一个交-直-交的变频电源给中频炉供电,现在想在高压侧安装一块计量表 安装了两次数字表都烧了,又安了一块机械的,表的变比和电流互感器 能对上 电压互感妻也是正确的,接线也对可是表所计量的数字比实际设计时的数字少了很多 炼一吨钢水表实际走了360度可是设计时最少应该是580度电  我有两个问题为什么数字表会烧毁 机械表会比实际少很多 请各位指点以下

楼主:
有知道的帮忙指点以下 也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你互感器接的是星型还是三角型.要搞清楚./变比要看好接什么方式/.?

网友A:
肯定是把三角接成星了.

网友B:
谐波造成的

网友C(2008-09-25):
从一定程度讲谐波是罪魁祸首,电子计量紊乱,失灵,直至烧毁,机械表计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