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3):
尊敬的网友:
利用变频器是否节电?如果能节约电能,节电原因是什么?怎样计算和测量出来的?

网友A:
变频器是否节电要看应用场合!能节电是因为他的频率降低了!根据实测数据可得节电量!

网友B:
应用变频器是为了调速,来改变系统参数,比如压力流量等.调速时电机的出力也改变.相比其他只改变系统参数,而不改变电机出力的方法,当然是节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