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3):
大家好,请帮忙呀,我们单位有台空压机电机,为绕线式,转子绕组上串连频敏电阻器,通电后频敏电阻器通电,起动起来后,依靠JS-10电机式时间继电器的常开延时闭合触点控制一个接触器,经过延时后,接触器的两对常开触点闭合,使频敏电阻器短路,并断开,问题是JS-10电机式时间继电器出了问题,接触器不能吸合,请问此种时间继电器能否用一般的时间继电器代替,有什么条件吗,若能代替,又怎么接线呢?

网友A:
用通电延时继电器就可以

楼主:
那触点如何使用呢,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07-06-02):
时间接触器的两对常开触点闭合,时间接触器线圈电源再串入接触器辅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