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3):
不管那个开关都可以开,都可以关,这可以做吗?

网友A:
是用软件还是用硬件,用软件的话很简单,如过只用硬件的话肯定有点复杂,我也没想到,不知是否有人试过呢,顶一下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就看你怎么连接了

网友C:
可以用灯泡的多地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就看你怎么连接了

网友D:
可以做,用两个单联双控开关+一个双刀双挣就可以实现3地控制

网友C:
用多地址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双联开关呀,过去老式楼梯灯都是这样控制的。不识字的老电工闭着眼睛也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