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23):
大家好!我刚接触变频器想问下在变频器控制方式中的频率控制和速度控制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频率控制不就是控制速度吗,你是不是想问力矩控制和速度控制,
力矩控制是马达的输出力矩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调节,可以用调节频率来进行速度的限制.
速度控制是马达的速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而力矩只能用来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