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3):
我厂继电保护用的220V电池组,用的是18个进口的免维护干电池,直流屏是上海中发的,内部所用的充电模块是上海青辰的.前段时间,电池有几个充不进了,只有几伏电压,有几个电压也偏低了,在充电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其他电池则超出好多伏.而充电模块又经常故障灯亮而停止充电.而久不久又能自动充电.
请问有谁用过这种直流屏,故障灯亮到底是什么意思,怎样才能让它工作充电?还有,电池老是充电不放电有没有问题.有几个电池坏了,是不是要18个全部换完才行呢?如果找不到原装进口的,能不能用几个别的电池代替呢?容量不同行不行?

网友A:
先换电池在说吧,新旧电池是肯定不能混用的,容量不同就更不行了,18只是串起来用的,其充电电流是同的。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把18个电池都换完了?那还有十来个正常的不是可惜了?

网友B:
先不忙着换电池.拆下来用充电器均衡充一下试试.如果不行,建议全部换相同的蓄电池.因为新旧电池的内阻不一样,所造成的充电电压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