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3):
我单位的一台马达22KW用的是欧姆龙的E2B6C传感器和安川的G7变频配套
用了几年时间最近忽然马达出现振动的现象偶尔出现电机反转现象调电源相也不能改变转向
看G7的显示频率没什么问题 以为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可是轴承和变速机构都换掉还是出现震动的现象 换掉传感器出现飞车现象
没办法于是改G7为无PG V/F控制故障现象消失 马达无振动声音正常 只是前后同步需要手动调整
请各位老师指教原因

网友A:
是PG的问题了,我前段时间刚刚遇到的,你可以观察一下PG的反馈速度就知道了,正常的时候速度应该是不变的,有问题的会有大幅度的变化

楼主:
也许吧 我换的PG是脉冲1000的 原来的是600的 改了变频的参数可是也只能自学习到40HZ 没有办法为了生产只好把原来的600脉冲的换上自学习可以完成 用了3天了还好没有出现问题 具体原因也没有找到 只好看看再说了

楼主:
今天又出现了马达倒转的现象 我只好又改成无PGV/F控制了
请问我怎么样做才能用1000脉冲的编码器替换原来的600脉冲的(我用1000的只能自学习到40HZ,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请老师指教~~~~)

网友B:
电机参数中极数,转数是否正确

网友C(2007-07-26):
你把连接PG的编码器拆开来看看,应该是编码器的问题,或者是编码器插头有问题

网友D(2007-09-24):
如果有同步控制器,可调整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