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与维修电工

楼主(2007-03-23):
请问电工与维修电工的区别,哪个工种比较好?比较有发展?是否维修电工学起来难度较大?

网友A:
不要执着.俩者只是说法不同,就像面包不一定是甜,做菜不一定是咸!好味不就行了吗?

网友B:
从字面上说,维修电工是电工中的一个种类。
是否专业设置上的名称,所以有此一问。

楼主:
我觉得有好大区别哦,看看我们这里的学习课程    就知道毕业后的发展方向

=====================================

电工高级工 课程安排

日期  星期  时间  授课内容  上课地点
3月26日  星期一  晚上  电路基础知识  城区4楼1室
3月28日  星期三  晚上  电路基础知识  城区4楼1室
3月29日  星期四  晚上  磁路基础知识  城区4楼1室
4月2日  星期一  晚上  电子技术基础  城区4楼1室
4月4日  星期三  晚上  电子技术基础  城区4楼1室
4月5日  星期四  晚上  电磁感应与直流电动机  城区4楼1室
4月9日  星期一  晚上  直流电动机 \ 交流电动机\同步电动机\发电设备  城区4楼1室
4月11日  星期三  晚上  直流电动机 \ 交流电动机\同步电动机\发电设备  城区4楼1室
4月12日  星期四  晚上  变配电系统电气设备  城区4楼1室
4月16日  星期一  晚上  变配电系统电气设备  城区4楼1室
4月18日  星期三  晚上  变配电系统电气设备  城区4楼1室
4月19日  星期四  晚上  变配电系统电气设备  城区4楼1室
4月23日  星期一  晚上  架空线路与电力电缆施工知识 / 变配电设备异常现象故障处理  城区4楼1室
4月25日  星期三  晚上  架空线路与电力电缆施工知识 / 变配电设备异常现象故障处理  城区4楼1室
4月26日  星期四  晚上  变配电系统电气设备安装基本知识  城区4楼1室
5月9日  星期三  晚上  变配电所运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知识、 电业安全操作规程  城区4楼1室
5月10日  星期四  晚上  变配电系统二次回路  城区4楼1室
5月14日  星期一  晚上  变配电系统二次回路  城区4楼1室
5月16日  星期三  晚上  变配电系统二次回路  城区4楼1室
5月17日  星期四  晚上  变配电系统二次回路  城区4楼1室
5月21日  星期一  晚上  高压电气试验知识  城区4楼1室
5月23日  星期三  晚上  实操:高压电气试验  技校实训楼3楼
5月24日  星期四  晚上  实操:二次回路接线  技校实训楼3楼
5月28日  星期一  晚上  实操:二次回路接线  技校实训楼3楼

===============================================

维修电工高级工   课程安排

日期  星期  时间  授课内容  上课地点
4月7日  星期六  全天  电工基础知识  城区3楼1室
4月8日  星期日  全天  模拟电子电路知识  城区3楼1室
4月14日  星期六  全天  模拟电子电路知识  城区3楼1室
4月15日  星期日  全天  实操: 60W 功率放大器电路的安装和调试  技校实训楼四楼
4月21日  星期六  全天  数字电路知识  城区3楼1室
4月22日  星期日  全天  数字电路知识  城区3楼1室
5月12日  星期六  全天  实操: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示波器使用等  技校实训楼四楼
5月13日  星期日  全天  实操: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安装和调试  技校实训楼四楼
5月19日  星期六  全天  开关电源原理  城区3楼1室
5月20日  星期日  全天  实操:开关电源故障检修  技校实训楼四楼
5月26日  星期六  全天  晶闸管斩波器、逆变器  城区3楼1室
5月27日  星期日  全天  实操:晶闸管直流电动机调速电路  技校实训楼三楼
6月2日  星期六  全天  电机与拖动  城区3楼1室
6月3日  星期日  全天  电机与拖动  城区3楼1室
6月9日  星期六  全天  电机与变压器知识  城区3楼1室
6月10日  星期日  全天  电机与变压器知识  城区3楼1室
6月16日  星期六  全天  实操:复杂机床线路的检修  技校实训楼三楼
6月17日  星期日  全天  实操:复杂机床线路的检修  技校实训楼三楼
6月23日  星期六  全天  PLC 的原理及基本指令  城区3楼1室
6月24日  星期日  全天  实操: PLC 控制编程与模拟调试  技校实训楼五楼
6月30日  星期六  全天  应用基本指令编程  城区3楼1室
7月1日  星期日  全天  实操: PLC 控制编程与模拟调试  技校实训楼五楼
7月7日  星期六  全天  PLC 的步进指令/PLC功能指令  城区3楼1室
7月8日  星期日  全天  实操:P LC综合实操  技校实训楼五楼
7月14日  星期六  全天  自动控制知识  城区3楼1室
7月15日  星期日  全天  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  城区3楼1室
7月21日  星期六  全天  变频技术原理及应用  城区3楼1室
7月22日  星期日  全天  变频技术原理及应用  城区3楼1室
7月28日  星期六  全天  实操:双闭环安装、调试与检修;变频器使用与调试  技校实训楼三楼
7月29日  星期日  全天  实操:双闭环安装、调试与检修;变频器使用与调试  技校实训楼三楼
8月4日  星期六  全天  理论复习  城区3楼1室
8月5日  星期日  全天  自由实操  技校实训楼三、四、五楼
8月11日  星期六  全天  自由实操  技校实训楼三、四、五楼
8月12日  星期日  全天  自由实操  技校实训楼三、四、五楼
8月13日  星期一  全天  技能鉴定实操考试  技校实训楼
8月14日  星期二  全天  技能鉴定理论考试  城区4楼

================================================

网友C:
高级电工就培训这么几天来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