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4):
在触摸屏同一个画面要输入十组数据进行保存,并要求可以随意调用其中的任意一组到PLC里面使用,请问要怎么处理才好?“

网友A:
用 movp d200z0 D300Z0 指令
Z0为组数

楼主:
movp d200z0 D300Z0 这指令不是很理解,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A:
这是三菱PLC的指令,Z0=0,就是D200传到D300,Z0=1,就是D201传到D301,
Z0=2,就是D202传到D302.........依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