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4):
請問各位﹕我現在做一項目﹐是用單片機控制步進電機的程序﹐在運行中為什么單片機停止輸出PUL時﹐步進電機不能一直靜止﹐而是時不時的有轉動﹐用表測單片機輸出腳的頻時競有50-60HZ的PUL輸出﹐本人不懂是什么原因所至﹖是干攏嗎﹖請問怎么解決呢﹖

网友A:
单片机抗干扰性能差,先用PLC做,成熟后再开发单片机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网友B:
楼上的就一个劲的忽悠吧,谁说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差,就这个项目我用单片机做来绝对比你PLC好用。什么表能测出脉冲啊,示波器吧

楼主:
樓上的兄弟﹕我是用FULKE的多用表﹐有頻率檔位的﹐還行﹐就是現在加了屏蔽要稍微好些﹐因為電路上加了交流接觸器﹐但是不受單片機控制的﹐但還是有誤動作﹐不知怎么好啊﹖請指點﹐謝謝

网友B:
'我是用FULKE的多用表﹐有頻率檔位的"这个表没用过,我估计无法观察波形,脉冲宽度够不?是控制步进驱动器吗

楼主:
是的﹐驅動器是現有的兩相驅勸器﹐但不知有是是哪裡來的50多HZ的亂脈沖﹐因單片機控制器是自已做的﹐外面加了個屏蔽合還不能全部消除啊﹗

网友B:
如果是50HZ的很小波动,估计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