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机架布置问题,请兄弟们指教!

楼主(2007-03-24):
由于I/O点数比较多,8个模块不够用,要用到12个32点的模块,但是柜子高度方面又不够布置两个机架,水平方向又只能布置下一根长度830mm的机架,无法布置下两根530mm的,能不能如图中那样布置。(注:CPU电源(10A)不使用PS电源模块,而是从其他地方引来DC24V)

网友A:
feitianzsl:
你的方案非常经济实惠!采用IM365模板应当是最好的点子.
唯一值得注意:CPU314模板的右侧最多能插装8块模板,你的中央机架多装了一块模板.可以把多出的这块模板插装右侧的扩展机架上.

楼主:
to robertjml:
谢谢你,但是我有点疑惑,S7-300的中央机架不是支持11个slot,1个电源模块,1个CPU模块,1个接口模块和8个信号模块吗?

网友A:
To feitianzsl:
对不起! 我先前的发言有些错误的地方. 谢谢你的提醒.
CPU314模板的右侧最多能插装8块模板(不包含IM365), 也就是说S7-300的中央机架支持11个slot,1个电源模块/1个CPU模块/1个接口模块和8个信号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