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4):
5,一设备由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M1、M2拖动。请按下要求设计其二次控制电路梯形图。
A,M1启动后,M2才能启动;(评分6分)
B,M2能用按钮控制正反转;(评分8分)
C,M2停车后,M1才能停车;(评分6分)
注:如能用任一PLC编程控制,则可加分5分。

请帮忙最好列一个梯形图来.非常感激
下个礼拜就考试了,可我就是怕这个,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帮你等于是害你,所以我决定不害你!

网友B:
这玩意一定要自己搞定
   阳光总在风雨后。

网友C:
需要M1给M2一个备妥信号,同时M2给M1一个运行信号,正转反转也容易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5,一设备由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M1、M2拖动。请按下要求设计其二次控制电路梯形图。
A,M1启动后,M2才能启动;(评分6分)
B,M2能用按钮控制正反转;(评分8分)
C,M2停车后,M1才能停车;(评分6分)
注:如能用任一PLC编程控制,则可加分5分。

请帮忙最好列一个梯形图来.非常感激
下个礼拜就考试了,可我就是怕这个,谢谢大家了
设:
I0.0运行           I0.1停止      Q0.0      M1输出
I0.2正向运行     I0.3停止      Q0.1      M2正向输出
I0.4反向运行     I0.3停止      Q0.2     M2反向输出

梯形图

热继保护自己加吧!

网友E:
确定输入输出点后,可先编出M2的程序、再加入M1的制约条件;然后,编M1的程序,并考虑到停止时,受M2控制。
问题:M2未停时,是不允许停机,还是先使M1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M1给M2一个备妥信号,同时M2给M1一个运行信号,正转反转也容易实现

非常感谢。1楼的兄弟,我不是学生,只是一个普通电工,现在公司在考级算工资,我平时根本没接触过PLC,出这样的题目我只有这样办了

网友F:
按照你的说法,实现起来也很容易,你不懂PLC但用继电器实现也可以啊,如果做不出来,建议你改行

网友G:
我个人人为不够好,太烦琐不够精练

网友H:
一个简单的顺序电路而已,自己把它拆开来看就简单多了.

网友I:
自己动手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