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4):
哪些参数能够提高变频器的启动转矩?

网友A:
提升转矩!

网友B:
各个品牌的变频器启动转距不一样的,这是先天性的问题(主要由输出模块和驱动方式决定的)。虽然参数中有“力矩提升”,但效果并不好、容易烧电机。所以要选启动力矩150%以上的(个别品牌能做到200%)、最好是矢量型的变频器。否则就只有买大一级别的变频器来“大马拉小车”了。

网友C:
试试俺的实用变频器,低频特性独特!在某行业已取代了安川变频器,有合作的请联系!
  QQ变频专题群: 17704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