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3-24):
如下程序如何做,(三菱Q或FXPLC)控制液压站电机,当PLC任何输入或输出不工作5分钟时电机就停止工作只要一有输入或输出电机就起动工作

网友A:
用K4X0、K4Y0等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中,再把这些数据寄存器相加
得到的和如果大于或等于1,就开始计时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B:
我也知道了 。谢谢!

网友C:
三菱有一个指令“BON”,是ON位判断指令,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用二楼的方法好。

网友D:
需要这么烦吗?
没运行指令,加个计时不就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