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线三相系统:

楼主(2007-03-24):
五线三相系统的五根线都是黑色的.
                     怎么用万用表区别地线跟零线??

网友A:
量电压220伏的是零线跳闸的是地线

楼主:
跳闸的是地线??
-------这句话怎么说!
那个东东跳闸?
地线 跟火线的电压也是220V?

网友B:
测量电阻就能知道地线,还是零线.地线一般在0_4偶,零线自己想去

网友C:
测量地线与零线的对地电压,地线对地电压为0,零线对地电压一般不为0(三相不可能绝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