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楼主(2007-03-24):
怎么把我的贴子删掉了啊!真的郁闷!

网友A:
请问你用过IR2110驱动IRF540的H桥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吗?
我的电路是按Datasheets上连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接上电源后一直是两个上臂桥导通。
为什么啊?
可否帮帮我啊 ~~

楼主:
我们只是对电机是专业,那些控制系统我们就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