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4):
L       #ANALOG_IN
ITD
DTR
L      #K
*R
L       #b
+R
T       #VALUE_OUT

网友A:
你找台达的PLC看看是不是

网友B:
L       #ANALOG_IN         ;读入模拟量输入值
ITD                               ;整数转为双整数
DTR                              ;双整数转为实数
L      #K
*R                                  ;该实数乘K
L       #b
+R                                    ;再加b
T       #value_OUT             ;输出至value_OUT
表达不是很清晰,呵呵

网友C:
楼上正解~

L       #ANALOG_IN

前面加"#"号 表示是一个临时变量

楼主:
我刚从外地回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