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4):
我厂一台710KW电机,转子电缆原来是1000V的,现在要改成1000KW的,按资料说明,转子电压是1279V,按设计院的设计的话要改用3000V的电缆,请问有必要吗?转子电压指的是开路时的电压吧,在运行时,转子的电压不是很小的吗?另外,转子接了静止式进相器,厂家选型说明中只说按转子电流和电机功率选择,那可控硅能承受1000V 以上的电压吗?

网友A:
没必要
值得是开路电压,如果不出现开路情况电压极低
我厂就是这样作的(2000KW1279V)

网友B:
要把转子引线的截面积增大啊!功率增大了的话转子的电流也会增大啊!主要是启动电流增大很多啊!10KV的电缆的截面积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要把转子引线的截面积增大啊!功率增大了的话转子的电流也会增大啊!主要是启动电流增大很多啊!10KV的电缆的截面积不够啊!
电压提升了电流就要下降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