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4):
各们前辈们好,我们单位办公室有一台电脑所用的插座开关跟日光灯<带启辉器的>开关在同一线盒里,有时关灯的时候都会影响到电脑的正常使用,在开关灯的时候,偶尔会出现电脑掉电的情况,电脑再启动也启动不了,把连接电脑的插座拨了再插上又能开机,但在开关灯的时候就提心吊胆的,生怕又让电脑S机了,我看了插座,里面没什么问题呀,而且隔壁的电脑都没这问题,郁闷哟!

这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电脑的电源有问题呢?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B:
电源插座的问题。

网友C:
就是电源不行了

网友D:
电脑电源保护太灵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源插座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换个插座试试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