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5):
不知那位老师知道伽玛射线接收管(计数管)是怎样判断好坏???如能指教非常感激!!!!

楼主:
伽玛射线料位计接收管好坏的判断,请师傅不惜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希望指教!

楼主:
都不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那位老师知道伽玛射线接收管(计数管)是怎样判断好坏???如能指教非常感激!!!!
由于计数管的内阻很高,一般情况下,无法直接测量.
通常在高压供电电源正常的前提下,只能从前置放大的输出情况来间接判断计数管是否工作.
先检查高压供电电源,再确定前置放大是否正常,最后再考虑计数管的问题.

楼主:
谢信老师的指教,我前段时间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射线控制仪自检正常,高.中.低压正常,在计数管测量高压也正常,可直接把接收管放到射线发射源边上,控制仪也没有信号.因平常是很小坏计数管,也很难判断好坏且没有备件,只有把另在用的换上才知道计数管的问题.坏的原因可能是振动太大了.

网友B(2008-09-18):
交流
情牵一线你好,不知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关于计数管的问题,计数管一般情况下无法直接判断好坏,只有用探头和料位仪主机联系起来才可以。不过技数管的灵敏度比较低现在已经不常用了,现在基本都用光电倍增管它是目前灵敏度最高的,我是专业生产,维修立窑伽玛射线料位仪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电话13805495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