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5):
各位高手,我有3台日本进口的二手马达(22KW,15KW,37KW),但原来的工作电压是200V,要用我们的380V,本人不想重新绕线,因为成本太高,听说有人仅仅是打开马达,把里面的线开几个接头就可以啦,不知有那位高手知道,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改Y,但如果原来就是Y的(日本是100V△/200VY)就难改了。可以加个变频器,频率设到60Hz(电机原来是200V/60Hz的)、最高(电机)电压设到200V。

楼主:
我这个马达是星三角启动的,加变频器成本太高了,还不如重绕线圈

网友B:
日本的电机有的是接头已经做死了,不能改;
如果打开有6个接头且为△接法的话,改成Y型就可以用了;
如果已经是Y型,就不能用了;

楼主:
我听别人说是打开马达抽线头,但不知怎么抽.

网友C:
如果对转速没有要求,可以考虑串极

网友D:
可以加三相中间隔离或自耦变压器

楼主:
请问怎么串极?我们对转速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听别人说是打开马达抽线头,但不知怎么抽.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