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料常识

楼主(2007-03-25):
电工电料常识

网友:
一、 照明与配电系统的组成部分

照明配电系统分别由照明配电箱、熔丝、漏电保护器、小型断路器组成。

1、照明配电箱分为立柜式配电箱、明装配电箱和暗装配电箱三种。配电箱的大小规格有一定的区分要求。
(1)立柜式配电箱:一般用于小区主配电系统,为整个小区的供电枢纽,因用电负载很大,设计安置时要有一定的散热空间。
(2) 明装配电箱一般用于安装在不宜改动位置的墙体上,如高层住宅的凝土墙面上。
(3) 暗装配电箱一般适用于办公室和居民家庭,因其不占用房屋地面空间,并且较为美观,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家庭经常选用的产品。

2、漏电保护器可分电子式和电磁式两种保护形式。安装形式也可分为用于直接安装在墙面配电板上和导轨模块式的面板上。
电子式漏电开关&from=forum9" target=_blank>开关和电磁式漏电开关的区别:
电子式漏电开关的启动,是利用火线与零线的电位差原理,即借助于(电子线路板)运算放大器的辅助电压的变动来起动电子感应线圈的,因此存在不安全因素。

以下例举5种情况说明电子漏电开关相对不安全的因素:
(1) 如果电子式漏电开关装在浴室式蒸汽较高的潮湿处,有可能经常发生开关的误动作,主要原因是水分子是带电导电体。
(2) 电网电压不稳定地区(过高或过低)开关不动作。
(3) 相线和保护线(PE线和PEN)发生短路故障,造成电网电压降低,影响开关动作。
(4) 出现雷击现象或操作过电压,电子元件对电压的敏感,造成开关动作的困难。
(5) 出现高频电磁波,造成提高脱扣电流,开关易产生误动作。

电磁式漏电开关的优点在于:
电磁式漏电开关的相线与零线同时穿过漏电感应线圈,当未发生接地漏&from=forum9" target=_blank>地漏电时,通过相线电流L2与通过零线的电流LN 所产生的磁场M2 与MN 应相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电流流进流出相等),只要不产生电位差,电磁感应线圈不起作用,所以说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漏电保护形式。
有些电磁式漏电开关的内部装有微型滤波器、隔离电容和电磁膜隔板,具有同时能抗雷击,抗突变电流和抗浪涌电流冲击的功能。
电子式漏电保护开关和电磁式漏电保护开关的工作原理比较

3、小型断路器(空气开关)
以往电气工程和家庭装潢一般使用熔断丝作为电路过载保护装置,它能达到安全的效果。但如安装不当时会造成浪费与误用。现在工程及家庭装潢中推荐使用小型断路器,因其拥有以下优点:
过载或短路后空气开关会迅速断开(分离),查明原因后可重新闭合,可以无数次地反复使用。从长远使用成本看,价格反而低于保险丝,而且方便、快捷、安全。
工作原理:小型断路器内部结构是利用双金属片热膨胀弯曲触动杠杆,使断路器脱扣起到超负载保护作用。过载保护时会有一定的时间差区别。
当短路发生时,电流流过感应线圈而产生一强大磁场,推动杠杆使断路器快速脱扣。
现在以断路器的标准工作温度为400 ,在不同的温度下额定过载脱扣电流应略作调整。如一只20A的单极断路器,在400C的额定电流为20A。当温度升至600C时可得调整系数为0.9,则断路器之额定电流为20A×0.9=18A。

上面介绍了空气开关A、B、C、D的四种特性,而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多数都是采用C 类型的断路器。断路器的脱扣特性,应使得它们对电路有足够的保护,而无早或过晚的动作。C类型式的断路器是指在300C±50的条件下。

1、1.3mI(mI为额定电流),1小时之内不脱扣(即开关不断开)。然后通过1.45mI,1小时之内脱扣(即开关断开)。
2、超过:5mI、0.1秒内不脱扣。
3、超过:10mI、0.1秒内脱扣。

除了基准温度外,环境温度在-50和+400C范围内不应对断路器的脱扣特性有不合格的影响。
小型断路器拥有以下保护功能、形式和技术特性。

1过载保护。2、短路保护。3、过热保护。4、相间保护。5、欠电压保护。6、过压保护

规格有:额定电流0.3A——125A
额定电流AC230V/400V
BC220V/440V
分断能力最大至10KA
工作环境温度——25C0+450
防护等级
能量限制等级。
脱扣特性。 半导体设备保护
A特性:用于有限的半导体及特长导线和电缆保护。( )
B特性:用于接通电流较小的导线和电缆保护、特别适用于住宅建筑(例:奇胜牌E4CB116CE 、E4CB 232CE等)。

C适用于接通电流较大的导线和电缆保护,特别适用于建筑系统一般电气回路的保护。
D 适用于接通电流很大的导线和电缆保护,如变压器等。
注:空气开关的选择,有电阻性负载和电感性负载的区分。如:电阻性负载白炽灯,电感性负载起动机(马达)、空调&from=forum9" target=_blank〉空调、接触器、日光灯、节能灯&from=forum9" target=_blank〉节能灯等。应该根据实际用电负荷和空气开关的四种特性(A、B、C、D)来确定采用哪种空气开关。
注:(在用于直流时应注意规定的极性)
工作温度范围:热固性和热塑性塑料的耐热温差。
进线方向,上下皆可。热固性塑料最高耐热温度 7000 热塑性塑料最高耐热温度1800 。
外壳材料,使用绝缘材料符合IEC898 标准。
防火等级。
机械抗振强度等等。

下一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