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5):
交流两线接近开关控制日光灯?
请教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距离很近的,不如直接用开关。现在声控、红外等现成的控制器也很多,控制日光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直接的话,可能不行,带个继电器再控制,应该很简单.

网友C:
加继电器控制。

楼主:
用可控硅能不能控制,怎样控制?

网友D:
日光灯是负载,直接把交流两线的开关与灯串接后再接到市电上就可以(交流的接近开关内部是可控硅作为输出元件的),不过这类开关工作时候有漏电流,建议是把日光灯换为继电器,再通过触点控制灯。